[MACBOOK]
苹果A1502键盘卡顿触摸板完全失灵维修

楼主(2017-07-27):
天客户送来A1502说是触摸板有时候好用,有时候不好用,键盘也不好用,机器接过来测试键盘卡顿,触摸板完全失灵。讯问客户是否摔过进水,客户说没有突然机器就不好用了。让客户留下机器检测,客户走了,苹果机器维修的不多还是先简单在复杂吧。先从软件找起恢复系统还是一样,那就拆机检测,把机器拆开后没有发现进水痕迹,那就测触摸板工作条件吧,打开图纸点位图,找到触摸板J4800接口供电正常对地阻值正常,那就把触摸板排线拆除开机进系统非常慢键盘还是卡,维修苹果机器没有经验那就问问船长老师,老师说重点检测触摸板和键盘管理芯片,那就检测键盘管理芯片U4801供电,对地阻值都正常,那就有可能触摸板损坏造成的,可是一看触摸板位置有点不好搞,触摸板在电池下面要想拆掉触摸板就得先拆掉电池可是电池是用双面胶粘的,有风险拆不好电池报废。拿起电话和客户沟通客户同意维修,开工拆电池电池拆下来了没有损坏,装上新的触摸板机器修复了。帖子没有技术含量大神勿喷。
在此我要谢谢迅维陪伴我七年的维修生涯,从一个只会拆卸笔记本的小小白,到现在能维修常见故障,没有被市场淘汰,四年前先听月饼老师的远程,现在听船长老师远程让我学到了真正的维修知识。

网友A:
楼主的是触摸板坏了??????????为什么前面你拆掉触摸板的排线还是不行,后面怎么又行???????????

网友B:
苹果的电池都是打罗丝的阿,那有粘双面胶的。

网友:
苹果的机器 你不插触摸板 速度会非常慢 而且键盘还用不了 触摸板上面有芯片 有程序的。

网友:
触摸板上面有芯片 有程序的

网友:
有时触摸板坏了也会对键盘造成一定的影响

网友:
修苹果的机器少经验也少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C:
触摸板坏引起键盘卡顿,学习了,下次遇到直接秒杀,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摸板坏引起键盘卡顿,学习了,下次遇到直接秒杀,感谢分享。

    我感觉分享到后面还是不明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款机器 触摸板排线 比较容易坏  触摸板排线 坏了 会造成 键盘触摸板同时不能用

网友:
                            这款机器坏触摸的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是触摸板坏了??????????为什么前面你拆掉触摸板的排线还是不行,后面怎么又行?????? ...

1502有很多款拔掉触摸板KB就不能用的,,,,

网友:
这个机器维修的难点就是拆电池了。放到80度左右烤拷就容易下来了

网友:
看了楼主的贴子,难点就在拆电池,这种电池还真不好拆,一不小心电池有可能拆报废。

网友:
拆粘住的电池大家还是买瓶530吧,拆这些很轻松,加热去烤也不好拆,自从买了瓶530拆装这些轻松加愉快

网友:
这个是触摸板坏了吗???

网友:
苹果不插触摸板有时候系统都进不去

网友:
触摸板问题 或者触摸板链接线问题吧、、 我修的比较多都是触摸板数据线坏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电池都是打罗丝的阿,那有粘双面胶的。

看你说的 说明你接触的苹果太少  现在很多苹果笔记本电池都是粘的~~~~~~~~~~~~~~~~~~~~~~~~~~~~~~~~~~~~~~~~~~~~~~~~~~~~~~~~~~~~~~~~~~~~~~~~~~~~~~~~~~~~~~~~~~~~~~~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多了就行了

网友:
厉害   这问题还是比较蛋疼的  第一次换板  换触摸  最后还是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