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无复位的秒杀

楼主(2017-07-12):
昨天晚上准备关门休息的时候,一个客户拿来一台主机说是开机显示器没信号,他自己把内存插反了,闻到有一股烧焦的味道,我接过主机进行检查,看内存的金手指上确实有一颗烧黑了,首先想到换一个内存试试,结果问题一样不显示,插上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用表测试了复位的电压是1.9V,这个主板的复位电压1.9V是正常的,然后测试内存电压1.5V也是正常的 。把主板翻过来看了下,眼前一亮烧断线了 ,哈哈这个是送钱的节奏,给客户报价120,客户说修,我就让客户在外面等一会,用表笔测试了连接的常管正常的,然后用焊锡补好断线的地方,通电测试诊断卡跑马了,复位也正常了 ,接上显卡屏幕正常显示 ,拷机10分钟ok了,移交给客户,收钱到手哈哈,回家洗澡睡觉。

附上亮机原机BiOS

网友:
这么粗的线断线,也真是送钱的节奏,是SPD供电断线吗

网友:
这种很常见 稍微细心点的人都会修 没哈技术性

网友A:
楼主的主板维修利润真不错。现在市场30一片,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
修个主板能收120元,你在哪里做的也,买个主板包个邮也就70,80呢

网友B:
修之前先给他体检一下,这个板的维修速度又能提高一点。

网友:
懂的人当然知道主板便宜,不懂的人家按机器的价值来定论的

网友:
我咋就没碰到过背后烧断线的呢    现在好多主板坏了的  都要求直接换板了

网友C:
他的原来的内存条不是也烧坏了吗

网友:
挣钱就是这么容易啊,懂技术的和不懂得区别

网友D:
内存插反肯定要把板子全面都观测下呀···还有···这根不是内存供电吗?

网友:
楼主给务,VDDSPD 3.3V 电压坏!!捡钱了,也可以学习到东西了!

网友:
这种就是捡钱,断线。????????

网友:
台式机机   主板修的 很少了 ·

网友:
点个赞,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修了半天才修好。互相学习。

网友:
厉害学习了  非常厉害  可以的 这样都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插反肯定要把板子全面都观测下呀···还有···这根不是内存供电吗?

不是内存供电,内存供电正常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的原来的内存条不是也烧坏了吗

他原来内存烧了,可以点亮机器,但是装系统从起,不稳定,应该还是坏了的

网友:
复位电压不是3.3V?怎1.9也正常?1.9V是什么复位

网友E:
内存不是也烧了吗,包括换内存一起120吗

网友:
又是秒杀   爽歪歪

网友:
估计是烧了3.3V,导致VRMPG信号一类出现了问题。

网友F:
这个客户是给你送钱呀,是SPD供电烧断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主板维修利润真不错。现在市场30一片,修到怀疑人生!

30一片是同行的吧?修同行的机器我是简单的搞一些,复杂的直接说大问题不修。要不然修好也对不起那30元的工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客户是给你送钱呀,是SPD供电烧断了吗,?

是的,直接烧段线了,这个是送钱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不是也烧了吗,包括换内存一起120吗

内存没完全烧坏,不过有问题了,内存换一根120旧的

网友:
SPD供电烧断线,造成开机无复位,120块,楼主晚上睡觉肯定甜蜜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之前先给他体检一下,这个板的维修速度又能提高一点。

内存都能差错的人,你让他换主板,说不定cpu又要遭殃吧

网友:
好经验,好技术楼主你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