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I19xxewD 不通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12):
送修一台联想显示器,不开机,拆机检查,电源5V有电压输出,但是不稳定,另一路无电压输出,电源有输出,前级应该没有问题,检查两个肖基特管SB51550,发现1个短路,另一个接近短路。更换后电压输出正常。

网友:
简单啊,就是两个二极管坏了。
这报价多少啊?

网友A:
联想显示器不通电的,拆机后先测试二极管是否击穿,修过好多台都是这个故障所以多备了上百个二极管等着。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坏的蛮多的

网友:
什么型号 联想LI19xxewD?? 联想好像没有这个型号的吧 楼主这个机器 驱动板 板号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想显示器不通电的,拆机后先测试二极管是否击穿,修过好多台都是这个故障所以多备了上百个二极管等着。

还是你有预见性啊 厉害  佩服

网友B:
有的电压跳变的  也是这种二极管的事

网友C:
有个别型号的显示器,如此故障会返修,挺麻烦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你有预见性啊 厉害  佩服

不备货老是去拆料板都拆完了,还不一定是好的,再说也一块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备货老是去拆料板都拆完了,还不一定是好的,再说也一块钱一个!

重要的是  用完了木有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备货老是去拆料板都拆完了,还不一定是好的,再说也一块钱一个!

SR5200,5毛一个吧,显示器电源好多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别型号的显示器,如此故障会返修,挺麻烦的

首先换的管规格不要比原来的低,其次换完要检查一下电源输出的纹波,有些滤波电容有问题的要更换,很多人的显示器长期不关掉电源,待机电路长时间工作,零件老化比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电压跳变的  也是这种二极管的事

这个SR5200和电容都是常备零件,修电源我习惯检查纹波,用F45的双显示功能,非常方便,

网友:
三星显示器也有这种情况,这里二极管发热大一般是并联2-3个

网友E:
本人一般用双向管代替,飞线用螺丝固定在铁壳上,永绝后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人一般用双向管代替,飞线用螺丝固定在铁壳上,永绝后患。

也不尽然,我修过同行维修过的机,就是你这样改的,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SR5200,5毛一个吧,显示器电源好多这个问题的,

几毛一块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毕竟修好收费可以翻100倍以上!

网友:
最喜欢这种问题了,特别三星电源板很多都是12V那边的二极管短路

网友:
这个是通病的,富士康代工的都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