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简单维修

楼主(2017-07-12):
早晨客户拿过来一台联想G480的笔记本,说按开机键电脑没有反应,报价220,客户同意,拆机维修,主板拿出来后仔细观察了一下,没有进水,没有腐蚀,感觉问题应该不大,这种不开机,首先想到开关,测量电压3.3V正常,按下开机键EC有拉低动作,待机从0.01上升到0.02,测量EC工作条件也正常,凭经验感觉应该是南桥没有工作,用手压住南桥再开机电流立马跑上去了,于是上BGA加焊南桥,待冷却拿下上电完美亮机,装下来测试了一下午没有问题,此机修复!虽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希望给朋友们一个参考!

网友:
我最近也喷到两台桥的问题,感觉这种桥也爱坏

网友:
以前显卡坏的多,现在轮到南桥坏的多了

网友:
你加焊南桥一般多少温度合适

网友:
这个机PCH坏的本来就多呀
不过我的都是换的

网友:
打黑胶的 。。加焊怕返修。。。。。。。。。。。。。。。。。。。。。。

网友:
还 手按压南桥呢?这也就不几年前台式机了呀?应该再找找关键信号,会修得更稳

网友:
intel 的小桥坏的越来越多了 假寒会不会返修呢

网友:
加焊南桥?这种情况应该拆下来看下有否断线才文档吧

网友:
这种南桥坏的多  加焊一下虽然能就好  但是撑不过三个月 还是会返过来  我们都是直接换的。。。。

网友:
无铅+打黑胶的桥  你手压有用吗?说点现实的吧  三板斧压桥 然后就好了  然后就然后了。。。呵呵

网友:
桥虽然爱坏,但是压一下开机的,我目前没遇到

网友:
现在这种桥坏得多,植珠也不好植,珠子太小了,

网友:
只能说楼主运气太好了,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顶用不,不换桥

网友:
我感觉这个G480确实桥爱虚焊,我也碰见几台了

网友:
这种桥虚汗的还是少吧一般都是坏了要换的。。

网友:
G480很少见到不触发是南桥的问题!这个机器很少不触发!一般都是加电不显示!桥BIOS问题!学习了

网友:
打黑胶的加焊容易爆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