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G4 换U口

楼主(2017-07-12):
惠普机器拿过来,说U口只有一个能有,其余三个不能用(人为弄坏了一个 ,其余两个不能识别),开机证实一下机器的毛病,果然如客户描述一般,打开设备管理器发现U口有三个驱动没有打上,以为这下简单了,打打驱动试试吧,结果很蛋疼,各种驱动各种打啊,就是不行。拆机测测再说吧 发现USBP9-R阻值无穷大,这里不对,继续追查 测量发现电感是正常的,继续追查 到桥里了,给客户报价换桥解决。(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桥坏了为什么还有一个U口能用)

网友A:
USB 一个接口一个通道 由桥分别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 一个接口一个通道 由桥分别管理

谢谢解答,,学习了

网友:
USB 不好用的,有好多不用换桥,补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B:
这个加焊一下应该也能解决。

网友:
一个口一个模块 有一个能用不代表桥没问题

网友:
额 ,前几天遇到联想IH61主板所有U口不能用,直接换了个桥,还是不行测了这电感发现是坏的,换了后用了一次,又不能用了

网友:
这种其实可以不用换桥  桥出来的USB信号线其实有闲置的 飞几根线就直接修复了  换桥慢还有风险

网友:
桥控制的 一组不能用一组能用分几组信号的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加焊一下应该也能解决。

加焊好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可能模块不一样吧坏的程度不一样吧。。。。。。。。。。。

网友:
一组一组的分开,所以坏几组留一组也是正常的,阻值无穷大可以先加焊南桥试一下啊,也许你能省下一个南桥呢

网友:
这个USB 也是多通道的 一个问题 不一定非要换桥的     也可以用别的接线到USB接口

网友:
这种U口应该可以单独买一根线的哟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