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大家的显微镜的工作距离是多少厘米??

楼主(2017-07-12):
我想买个显微镜,但是不知道多少的工作距离好,太近怕不好维修,有些5cm左右的工作距离怎么样??够吗?请问大家的显微镜的工作距离是多少厘米??

网友:
不知道一看就是专业的专业

网友:
个人觉得工作距离越越大越好,小了各种不便。

网友:
5厘米的距离,却实不是很好操作,但烙铁还是可以的。

网友A:
普通的就行,你感觉近了加个物镜,有些太远也不好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就行,你感觉近了加个物镜,有些太远也不好操作。

学校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显微镜?能否公司告诉我?

网友:
舜宇的变倍比较好了,正品1450左右,工作距离10CM,刚刚好,迅维的淘宝店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校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显微镜?能否公司告诉我?

学校用得 迅维淘宝都有  直接找小李就好了

网友:
联系迅维淘宝的小李 他会给你介绍比较合适的

网友:
5CM 有点小。10+吧。

网友:
没有尺,,上个图吧。我用的这个,感觉好行吧。工作高度的话,差不多一个绿油针筒那么高吧。

网友:
建议10CM以上,我之前有个5cm工作距离的直接扔了 10cm以上的焊接小芯片直接在显微镜下看着吹很好用的

网友:
好的,谢谢大家,准备买10cm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