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天S300 不亮机

楼主(2017-07-12):
故障现象:能触发,不亮屏。AMD 的 机器  X180e的 CPU  集成显卡,用示波器测BIOS 的数据波 ,有2次读数据波形,是没有过内存,内存1.5V  VDDSPD  SCL SDA 都有3.3v   ,加焊北桥芯片,故障一样,果断刷BIOS  ,迅速亮机,OK .

网友:
不错,以前碰到的都是干北桥好了,还没有刷个 bios ,先收藏了

网友:
lenovo bios坏的多学习了 顶一个

网友:
一体机BIOS都爱坏    修过很多

网友:
那是修错地方了。不过一般机器是AMD的桥爱有问题

网友:
按照经验就没错     显卡  北桥坏得多

网友:
保存收藏。基本都是先易后难。 先刷BIOS在动桥

网友:
为什么不先刷BIOS呢- -。先软后硬啊。

网友:
南桥就这样无辜躺枪了!哈哈  表示很无辜

网友:
哈哈哈 这机器我知道   你还会见到他的  巨坑

网友:
证需啊哟  正好试试 证需啊哟  正好试试

网友:
证需啊哟  正好试试 证需啊哟  正好试试 证需啊哟  正好试试

网友(2019-01-11):
BIOS确实好用,不过我有一台听见滴滴启动声音了就是屏上没信号

网友(2020-11-04):
请问板号是10039?

网友(2022-10-09):
还行没干短路 不然路越走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