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东芝L551 电流08a不跑码

楼主(2017-07-12):
东芝L551 电流08a不跑码。发现cpu背面是NEC大电容。毫不犹豫就用6个330uf电容替换。换后还是一个机就0.8a不跑跑。刷个bios后还是一样。此主板是独立显卡的。后来想会不会是显卡。但又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一开机就0.8a。一点跳变都没有。应该是不跑码。但也想不到其它办法。就加焊显卡试试。加焊后一开机电流就开机有跳变。接屏就亮机了。其实就是显卡问题。只不过电流没跳变。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cpu背面的nec大电容。应该是通病。发出来。免得走弯路。随便传上BIOS。板号是东芝L551独立 6050A2303101-MB-A03 BIOS

网友A:
得看什么平台的 要是amd的 就先假焊了  要是intel 我肯定是先弄nec

网友:
赞同楼上的,amd的 就先加焊  要是intel 先弄n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看什么平台的 要是amd的 就先假焊了  要是intel 我肯定是先弄nec

大师,AMD的好像后面没有nec大电容吧,小弟没有见到过,能好好讲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看什么平台的 要是amd的 就先假焊了  要是intel 我肯定是先弄nec

大师我理解错了,你没说AMD的有,你是对的

网友:
得看什么平台的 要是amd的 就先假焊了  要是intel 我肯定是先弄nec

句容诚信电脑 -5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论坛下载的BIOS  就不要在传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