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n4030

楼主(2017-07-12):
昨天接到dell n4030,接可调电源,待机0.03,按开机键无反应,拆机,打对地阻值,发现一电感pl4602对地短路。论坛上下来pdf,是5伏电感。先杀场管,无果,又杀大电容,不短了。电容上标示nes jj8.容量多少?不管了,找到料随便拆了个换上。按开关,电流上来了。接屏亮机。但这电容能胜任吗?原来的也没标参数。但愿不返修。

网友:
五V一般上220电容就可以了的,随便拆一个不太好吧

网友:
可以找别的板子对比一下。往大了找也不能随便拆啊。

网友:
找一个废板5V后面电容就行。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拆个330的可以啦 。。。。。。。。。。。。。。

网友:
我也在修这款机器,不过没楼主那么幸运哦,我修的是二修机

网友:
原来是不触发 大电容短路  楼主幸运了

网友:
这种电容代换最好还是注意点  可以找别的板子的5V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