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0-80不触发

楼主(2017-07-12):
接到一台联想E40-80待机为0.按开关键不触发。。拆开测量发现隔离管S级19V  D级2.3V   测量D级对地不短路,将S和D连起来,触发亮机。

网友:
                      楼主意思是捡到钱了?

网友:
的确是捡到钱了哈修的挺快的

网友:
留个脚印,好好学习,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失去保护隔开你怎么充电

网友:
没有测量G极的电压吗,这样装电池会不会大电流那

网友:
敢干就挣钱,,,兄弟加油你是最棒的

网友:
这样弄充电有问题吧,会不会一起用大电流或充不进电之类的?

网友:
捡到钱了

网友:
lz 这个机器我修过两台都是  BIOS 坏的  某宝买的

网友:
楼主充电可以正常吗???????????????????????

网友:
楼上的兄弟,你这个搞肯定会电池是不能充电的把

网友:
这样行吗?肯定是有问题才会这样子的,管不坏,肯定是控制有问题……这样修好心里没有底的

网友:
这机器修了好多是CPU坏的,看你这么轻松我好蛋疼

网友:
路过。学习。拿出纸和笔。随手记一记!

网友:
这种维修没有根本解决的  上电池应该不正常

网友:
客户不用电池了吗  保护隔离还是找出问题来啊 这个又不是很难的

网友:
怎么看隔离电路,,,,,,,,,,,,,,,

网友:
你这样修容易返修啊,而且这机器这样修好了之后可以充电吗?最好还是老老实实把主供电修出来吧。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的!学习一下!!!!!!

网友:
    是呀 我也修到过 客户用了 3个月有坏 了‘’‘’

网友:
这种修好之后,用电池开机后插电源会1左右的打表,次数多了电池会被搞坏

网友:
E40-70 我之前一台换了IO 还是不开机, 19V不过去 连起来能开机但不触发

网友:
我一个朋友就喜欢这么干,隔离不能,就直接强行接通, 隔离不能肯定是有原因的,最好不要强行接通。

网友A:
你确定机器还能充电吗?
这款机器是BQ725  5脚为低在经过两个3极管发出ACIN  6脚要2.5-2.8充电开启。G极的电压多少你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机器还能充电吗?
这款机器是BQ725  5脚为低在经过两个3极管发出ACIN  6脚要2.5-2.8充电开启。G极的 ...

可以充电。。用电池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线好细 建议量一下条件 如果只是管子坏了 建议换下管子

网友:
机器 修好了 装上电池正常吗?。。

网友:
         多测试,可能会有其它问题。

网友:
这样搞感觉这么不放心阿,适配器和电池的电不是一起出来了

网友:
这种链接起来装电池会有冲突吧

网友:
这样不能充电的。。如果装电池就大电流了

网友:
这样修是省事, 但充电会有问题吧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好技术

网友:
电池 能充电????这样搞 比较猛啊

网友:
真。。。。是高手啊,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
插入电池不大短路?客户不用电池么?

网友:
    现在的BQ  保隔比以前的  好弄多了  这样会不充电的

网友:
捡到钱了哈修的挺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