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3.0 从不上电,到时上电时不上电

楼主(2017-07-12):
GA-H61M-DS2 R3.0
图纸,没有零件位置图.

一修:不上电. 参照2.1的图.把DEPSLP去了就OK.

二修:-RCTRST信号. 跳线上只有1.9V  查电路发现二个电容.

只能跑电跑.如下图.不废话了. 这电路是很容易跑了. 在此留个记号. 方便以后查找.

网友A:
RTCVDD供电偏低还是比较明显的问题点,就怕是别的信号,比如DPWRGD,DSWVRMRN这类待机信号时好时不好,在没点位的情况下修复就烦躁了。得跑线分析。

网友:
感觉现在越来越多RTC电路出问题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TCVDD供电偏低还是比较明显的问题点,就怕是别的信号,比如DPWRGD,DSWVRMRN这类待机信号时好时不好,在没 ...

DEPSLP  这个信号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PSLP  这个信号是干嘛的

就是SLP_SUS#,用来表示DEEPSX状态,低电平表示PCH进入到DEEPSX状态,高电平表示退出DEEPSX状态。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非常感谢感谢

网友:
这么厉害。这么快就修好了。....

网友:
好东西,刚好碰到的症状差不多,借鉴试了试,故障解决

网友(2017-08-20):
在以后维修中不能靠猜测,还得测量各元件工作条件

网友:
还有这个~ 一般修不触发 PSON 不断线 几个电压有  就直接干南桥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