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两个类似的维修delln5010 无待机和n480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7-07-12):
都是前几天修的 今天有时间给发了 但是图片没有了(客户都拿走了)
型号:dell n5010  板号 09909-1

故障:插电貌似有待机不触发
拆机测公共点正常  待机芯片rt8205 线性35v正常 但是待机35v没有 追到ec15脚s5_enable 没有

测ec供电正常 复位ec_rst 85脚3.3v正常 时钟ec77脚没有 但是这个ec  npce781时钟比较特别77脚时钟是南桥给的但是南桥供电条件不足肯定没有时钟 在论坛一搜
说是ec44脚会有一个临时时钟  找到测1.7v示波器没有波形 但是有个帖子说是就没有波形的 暂且算正常  ec供电时钟复位都有   ec坏了?  换个找个npce781l换上 还是一样  想到ec还需要一个适配器插入信号ec93脚 3.3v不正常应该是低电压的
找到充电芯片nnd谁给换了88731上去 本来是bq24745的 。。。  找个芯片换上 插电自动上电到0.9 左右 最后是pu5101 apl5930 坏了输出变3v了 换上Ok了

型号: 联想n480  板号bm5238
故障:插电待机正常按开机键不触发(因为按还原键能开机所以说待机正常)
拆机不用测公共点 待机35v肯定正常  就是按开机键不触发

测ecit8518e 125脚pwrsw 有3.3--0跳变  ec48脚也有跳变 slp_s3#也有3,3v  但是就是不加电  南桥没问题ec没问题啊 后面也不太可能出问题啊 按还原键能开机的啊
于是问下客户怎么坏的吧 客户说一开始电池不能充电了 又过了几天就坏了 想到会不会又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导致的???测ec120脚0v果然追到充电芯片

于是测保护隔离馆一个复合管击穿换上一个改装的还是这样 测复合管g级19v。。。还是不对找到充电芯片oz8682

1脚19v正常 15脚5,8v正常 找了个遍没有这个芯片 论坛搜一下哈哈和8681通用 找个hp r13的主板 拆个换上   ok完活交工

为什么ec有时候收不到适配器检测信号的时候会有公共点但是出现这个乱七八糟的问题???

最后把自己做的维修记录发上来看下  现在脑子不太好用了以前修的老记不住了只能上个法宝了

网友:
留个脚印,好好学习,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A:
为什么不能给自己评分呢 都没下载分了

网友:
好记忆不如坏笔头,楼主实在,牛X

网友:
楼主思路很明确,技术很牛,不错不错,有学习了一个实践

网友:
楼主维修很严谨,都用笔记录!

网友B:
楼主修板子还做笔录值得学习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呵呵呵

网友:
还有做维修笔记啊,,,这个习惯都好几年前刚学维修时才有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板子还做笔录值得学习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呵呵呵

以前没做  老记不住 没办法只能做个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没做  老记不住 没办法只能做个这个

这是个很好的办法很好。。。。。。。。。

网友:
好勤奋的楼主,还专门用笔写下来。。第一个戴尔估计是上家判断错误,又没有一样的芯片,找了个其他芯片,以为代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给自己评分呢  都没下载分了

自己不能给自己自己加分的

已经加分 多发帖积分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