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士奇21.5白屏维修

楼主(2017-07-12):
   开机白屏,这故障要么是无屏供电,要么就是屏坏。拆机测驱动板端屏5V供电没有,心想捡了个便宜,火速从料板上找个小三脚MOS管换上,开机还是白屏,5V供电没有,断开屏线就有了,确定是屏上电路问题。经测量没有短路,但开机是有 啾 的一声,接着断开滤波电容,一样的现象,再断开后级的电感,开机就没 啾 的声音,有个芯片发烫,心想完了,这修不好。再把电感焊回去,嘿,奇迹来了 Hannsg的LOGO出来了,大喜,装机测试1小时,OK没问题。   总结下:估计后级有微短路,断开电感时通电烧了下,把短路烧开路了吧

网友:
楼主的 帖子没什么技术含量啊。。。。。。。。。。。。。。。。

网友:
这样也可以   说得好神奇

网友:
这种问题,基本是送钱的,,赚了。。。。。。。。

网友:
看着的确很神奇啊,没有找到问题但修好了

网友:
修笔记本用的烧机大法在此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