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H81R 求个IC型号

楼主(2017-07-12):
圈中的小三角坏了,有板的兄弟帮我测一下是P管,还是N管. 最好有型号.谢谢.

网友:
找一个N管一个P管一个一个试,50%的机会

网友:
P管使用量比较少,主板上也多用在5V双路切换或者3V双路切换。你先换个N管试试看再说。

网友:
南桥附近?赶脚是个P的

网友:
一个一个换呗  顶多就是导通与不导通的事

网友:
刚好手上修到一片!版号MIH81R    12124-1M

网友:
直接料板上面的换来试,用在那里的一般不会烧到其它地方

网友:
你换了好了吗?我的也是烧这个地方,不过换了没有好,桥也挂了

网友(2017-11-09):
这个三脚的管子上写着     X1NA  后面竖写着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