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20C-I7怪问题,大神们给支支招

楼主(2017-07-12):
收到一台神舟战神K620C-I7 的本子,独显的,故障现象如下:
开机正常,一运行鲁大师温度测试显卡性能测试时就掉电重启,已排除温度问题。因为连续看电影2个多小时温度都是正常的,感觉只是一运行3DMAX之类的就会掉电重启。看电影测试时双显卡交火是设置为使用独显的,不知道是显卡有问题还是其它地方的问题?这个独显很贵的,不搞清楚不敢订货啊

网友A:
个人感觉先刷个BIOS ,然后不行就查一查显卡供电

网友B:
是整机还是裸板,用的什么电源 ,显卡跑3D这板电流能彪到4A多,维修用的电源是带不动的 换个A数大点的电源试下

网友:
楼主到底什么问题是显卡吗?

网友C:
PCB版本号是多少?是蓝天代工的板子吗?如果是的话,建议量测一下显卡到CPU的几排信号阻抗,应该会有惊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整机还是裸板,用的什么电源 ,显卡跑3D这板电流能彪到4A多,维修用的电源是带不动的 换个A数大点的电源 ...

可调电源如果带不动的话,进到桌面就会掉电的。鄙人觉得应该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这机子电源好像是9A的,如果供电不够机子必定重启,先保证供电稳定查显卡或驱动方面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先刷个BIOS ,然后不行就查一查显卡供电

BIOS今天刷了,还是老样子,显卡供电部分的电感,芯片都加焊一下,依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调电源如果带不动的话,进到桌面就会掉电的。鄙人觉得应该不是电源问题。

好的,我找个大功率的适配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B版本号是多少?是蓝天代工的板子吗?如果是的话,建议量测一下显卡到CPU的几排信号阻抗,应该会有惊喜!

广达的板子  QUANTA DA0TWJMB8D0 REV D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整机还是裸板,用的什么电源 ,显卡跑3D这板电流能彪到4A多,维修用的电源是带不动的 换个A数大点的电源 ...

谢谢大神提醒,真是电源带不住,换个适配器OK了,不重启了,客户说玩游戏的时候经常提示显卡被弹出,我现在开始测这个问题

网友E:
我手上收台K650 问题和你的一样,换过全新散热器也不行。稳定高,最后刷了几个BIOS才成功。多刷几个,必将基地的BIOS不是全部行的

网友:
适配器功率不够吧     这机子9A的大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神提醒,真是电源带不住,换个适配器OK了,不重启了,客户说玩游戏的时候经常提示显卡被弹出,我现 ...

应该一开始就和客户沟通 客户要修的故障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收台K650 问题和你的一样,换过全新散热器也不行。稳定高,最后刷了几个BIOS才成功。多刷几个,必将 ...

下次遇到 下了好多 测试多不行的  可以举报或者反馈给相关版主

网友:
这种机子的电流大呀,都在5A以点的可调带不动

网友:
有些新机型最好不要压力测试,比如索尼本,功耗大显卡顶不住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神提醒,真是电源带不住,换个适配器OK了,不重启了,客户说玩游戏的时候经常提示显卡被弹出,我现 ...

显卡被弹出?蓝天代工的板吗?是的话查显卡供电开启信号,是个6脚管控制的,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卡被弹出?蓝天代工的板吗?是的话查显卡供电开启信号,是个6脚管控制的,通病了。

我加焊了一下电源管理,目前再没出现这个现象,还在测试中,谢谢

网友:
  新机  显卡 没那么快坏的  可能都是供电设计缺陷 或者风扇边上潮湿 什么的

网友:
一玩游戏就弹出显卡应该就是电源管理芯片那里有虚焊,加焊后加焊后测试了两天没有再出现那个问题,今天交还用户,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次遇到 下了好多 测试多不行的 可以举报或者反馈给相关版主
好的,其实这个问题大家都遇到过,大家都参与精选基地的BIOS,这样就不浪费分

网友:
修到一样故障,没弄好退了。。。。。。

网友:
一般都认为是显卡问题,但是我觉得还得自己测试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