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XPS 15 9530跑亮机电流掉电

楼主(2017-07-12):
版号LA-9941P  适配器 电流表跑电流  电流到快亮机电流掉电   电池开机正常   怎么修?

网友A:
机器掉电的时候有没有装电池,充电正常不正常,有没有换过适配器

网友B:
坐等 我也修到这个机器了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坐等 我也修到这个机器了 楼主修好了吗

还没有     你修好了告诉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掉电的时候有没有装电池,充电正常不正常,有没有换过适配器

不充电  电池使用正常 插上电源死机  拔掉又正常   适配器使用开机掉电 公共点电压4V   怎么修?

网友:
这台机器明显就是充电电路问题了,现在DELL的主板电路防苹果电路做了,公共点电压就是充电电压,反正你看电池多少V就差不多知道公共点电压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