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M511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7-12):
前天,一阿姨提台DELL inspiron M5110来维修,说是家里小孩的,放了好久了,看能修不。简单问了情况,开机试了下,没反应不通电。报了价,打发客户走,开工
,折机,打开键盘,下面好多酱色的粘粘 的,说到这,大家应该都知道这是喂了饮料了,因当时没拍照,请大家见谅,继续拆,看到主板,没一点痕迹,保险起见,还是全部取下主板,用放大镜全板仔细看了下,没发现异常,又简单测量了下,没啥问题。上机,不接触控板及键盘,点亮。后又试了下,接上键盘就是刚开始的现象。至此维修结束,这提供给大家一个思路,碰到这种情况,先断开键盘试下,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A:
唉,好烦恼,还没认证,是不是现在发贴都迟了

网友:
额  正常维修都要除去外设   这种就没必要发了吧。。。。

网友:
不好修哦  太麻烦了  价格现在也受不起啊  。。。

网友:
遇到过键盘引起的奇怪问题~~~~!!!!

网友:
进水 键盘短路   影响到EC 开机芯片了

网友:
键盘坏导致不加电我遇到过,这也算捡到了

网友:
碰到过好多,,拆机多检查才是王道。

网友:
确实有 部分机器进水 键盘问题 导致不触发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好烦恼,还没认证,是不是现在发贴都迟了

平时多发原创帖子 争取下次认证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