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一体机M9201Z掉电

楼主(2017-07-12):
之前是内存插口有一个用不了  吹一下周围就可以要了 等一会就不行了  我就加了一下周围的元器件  可是照片上这个点被加掉了  不知道是去什么地方的电压  上面有2.7v  现在机器是通电就掉电一直重复  主板型号IQ77SN    机器型号M9201Z   帮帮忙啊  各位朋友谁手上有这个一体机主板帮我看看

网友:
图纸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还不会看

网友A:
这个比较少,一体机的,暂时没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少,一体机的,暂时没有哦!!

客户来的时候是报警  现在直接开不了了   开机就一直重复掉电

网友:
加焊你温度也太高了吧 都把加焊掉了

网友B:
看一下是通多少脚的  几代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是通多少脚的  几代内存

三代内存  就是不知道  现在不掉电了 故障已经还原了  只可以用上下面的内存上面那个口上不了内存一上就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