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ps 15 9550适配器不开机修复

楼主(2017-07-12):
用适配器不开机。电池正常开机。插适配器电流0.02a 按开关无反应。测pl302无供电,测24777电源脚19v正常,24脚0v不正常,因是24777坏了,仔细看主板发现有铜箔烧断,连接24777的2脚补上依旧,手上无芯片24777,就定了两个bq24777,结果到货发现芯片是xq24777,换上不能用,晕,,重新定了bq24777坏上ok 。次机修复。就是耽搁好几天,因芯片发错。

网友:
楼主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主板的版号应该是LA-C361P吧?

网友:
这机子1万多堪比外星人      修下电路1000到手    这机子一般都在保修期内   楼主怎么接到的?

网友:
这机子一般都流不到维修店来维修的,楼主怎么搞到的

网友:
唉,卖芯片的做事不认真,耽搁时间

网友:
下次遇到这样的事情,要卖芯片的出运费才行

网友:
LZ啊 你那里有没有这机器的 图纸  分享一下好吗

网友:
好新的机器。还没遇到过。。。。

网友:
   现在没图纸的  真的难弄  芯片型号都不知道   一个位置号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