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70

楼主(2017-07-12):
这两天收到同行联想s41-70本子一台 问题是自动加电然后响一声就断电然后反复自动重启 我先放了一下电 OK了 客户拿走以后用了一天又不行了 我又仔细试了一下有时候还不触发 吹了一下ECOK 发了EC 这个EC太贵 发回来装上不能用是坏的 无良商家  我又想了一下估计不是EC应该是不稳定吹EC好了只是巧合 插上电流表发现待机从0.01掉到0.005就不触发 我量了下待机正常情况下3 5V都有  就是跳变的时候没有 吹待机芯片可以 就发了两个待机芯片 希望这次不要被商家骗了 不知各位师傅有没有碰到过在某宝上买贵的芯片都不能用的 真是无语

网友:
芯片的问题 经常遇到 不过你的这种 加热芯片判断的方法 不准确吧 建议还是根据图纸查下具体问题点

网友:
哎 做维修还是人家做芯片的好 、、、好坏都是钱。。。 维修花了芯片成本钱 没解决或者返修 好难受啊!

网友A:
这机器应该是开机之后才有的3 5V吧,我的这个有时候能亮,有时候不能亮

网友:
搞到最后原来是开关坏了这次糗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应该是开机之后才有的3 5V吧,我的这个有时候能亮,有时候不能亮

我量了待机的时候是有5V的 但是没有3.3 3.3在按过开关以后出来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周边电路的问题                                ,,

网友(2017-09-01):
这个机器待机只有5V   3V是触发后再出来的!

网友:
最好还是循序渐进  查吧 不要温度加热  这个不是太靠谱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EC信号出来没有啊?

网友:
我的拿来时会掉电,这几天很忙,放一边不理它。今天开机它又正常了,怪怪怪。用了几个钟都 正常

网友(2017-10-10):
我的也是说开机会掉电,但是到我手就开几天都 无问题,每次开机都正常。这块板的3.3V钮扣电子座烂了,会不会是它引起掉电

网友:
这种EC有程序的 买的时候一定要问好

网友:
我的电脑开机一下到0.3A掉电再开也是一样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