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联想 AM3主板 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7-07-12):
夏天来了 维修业务又好起来了
实在没时间发帖 但不得不来 因为没分了
挑了两个 列子 赚赚分
第一张 华擎 B75M-DGS 无复位掉电

    测量各个电感 发现 PL6无电压  给桥的电压 1.05V左右
  论坛 有图 没分  直接换 芯片PU9
  ok

另一张 联想M3A760M   无时钟 无复位

找到 时钟开启信号  上拉电阻R195 一端3.3V 另一端没电压
测试电阻 10k  好的 测量与其相连的 Q66  控制级 低电压
正常 但是却拉低了
  开启信号  Q66坏 直接摘了
开机一路跑  亮机

网友:
楼主维修主板的速度好快啊,一下子就修了两块主板了!!

网友:
华擎那个是通病,RT8065芯片的事情。

网友:
快就一个字,老到,,高手的说,经验加熟练  赞

网友:
楼主,“赞”一个字,,有图有理有真像。 二个字“加分”

网友:
思维之敏捷,动作之标准,,,,大赞

网友:
夏天到了  维修业务确实多起来了  忙归忙   还是要来转转的不是、

网友:
LZ这修板思路清晰,技术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恩,修的不错,现在主板越来越没什么利润了,修一块板有时候成本和报价都差不多了。

网友:
有图纸,按时序就很好修!!!!!!!!!!

网友:
楼主很厉害,值得学习的贴子,收了。

网友:
不错,跟楼主学习了经验,以后好好努力!

网友:
思路清晰,修板不费劲。归根到底,技术功底好。

网友:
Q66 在这时钟电路中有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