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4745G 开机掉电病通维修

楼主(2017-07-12):
ACER 4745G 板号:ZQ1 独立显卡。开机电流跑到1.8A掉电反复重起。重刷南桥bios ok.

acer 4745g zq1 独立显卡.rar

网友:
楼主大神,学习了,佩服。。。。。。。。。。。。。。。。。。。。。

网友:
先下载下来,以后遇到可以刷下试试

网友A:
楼主是蒙的,还是确定出来的故障问题,我一直想知道这种程序引起的故障,怎么判断!

网友:
这个碰到过,不过只要能开机 在线刷也可以

网友:
我怎么尽是碰到的不是桥就是显卡坏的呢

网友:
bios 也会引起掉电呀 我还以为是大电容 的鬼呢

网友:
BIOS损坏   跑码不过内存    这样应该插不插内存 电流都是1.8

网友:
这种论坛有的不用上传了  大量重复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蒙的,还是确定出来的故障问题,我一直想知道这种程序引起的故障,怎么判断!

没办法的事,维修也就是从简单到复杂 软件到硬件。真要找失效原因 有时侯就连工厂FA工程师都懵逼:dax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