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6sp的电源风险好大 有什么好招吗

楼主(2017-07-12):
从基地回来 第一次接到 6SP 的机器(6代6s倒是接了好几个) 今天换了个电源 看到CPU暂存冒珠了 工程量浩大了 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防止冒珠

网友:
贴上厚厚的隔热胶带

网友A:
迅维淘宝店不是有专拆大电源的烙铁头,20块钱买个试试

网友B:
cpu在背面,怎么贴啊,直接贴cpu上面有效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在背面,怎么贴啊,直接贴cpu上面有效果吗?

就是直接贴cpu上面啊

网友:
我的练手6S拆电源被我拆了个炕。现在放那里不敢动。。。

网友:
手法熟练,技术过硬,胆大心细,百炼成神!

网友:
为什么要贴在 反面的 CPU上啊    贴反面 不是更容易坏吗

网友:
先放个汽吧。安全一点。

网友:
帖你要拆的芯片周边。让热量只加到你要拆的芯片上,尽量少的让热量传到其它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淘宝店不是有专拆大电源的烙铁头,20块钱买个试试

可以试一下,如果好的话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迅维淘宝店不是有专拆大电源的烙铁头,20块钱买个试试

我来买个试试  这家伙风险太大了 搞不好就赔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来买个试试  这家伙风险太大了 搞不好就赔大了

你买的烙铁头  试过了吗   行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买的烙铁头  试过了吗   行不行啊

还没买 正打算买个看看  我还没见过 啥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