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3M,上电0.07电流,不开机故障修复过程

楼主(2017-07-12):
一台华硕X503M,一手机,插上电源,电流0.07,不开机,判断为小电压短路,拆机检查,发现I/O3.3V短路,拆换此芯片IT8985E,故障排除,亮机,发次贴的目的,告知大家,此I/O不带程序,换芯片即可。小故障,即不发图了。对了,此机版号X553MA REV.2.0

网友:
这THINK系列做的越来越差了,这种直接坏EC的少见

网友:
你们IO都备货吗?好多型号啊,我每次都是另外买的

网友:
我的就整凶了 CPU坏io坏换了现在不出3v5v待机电压
线性的电压出来了

网友(2017-08-25):
请问楼主这个板的这种EC 芯片内部带程序吗?我正好遇到一个也是3.3V_EC短路,EC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