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ateway MS2303插电微短维修

楼主(2017-07-12):
Gateway MS2303 插电流表看是0.17A,待机偏高感觉是待机芯片问题。拆板出来再通电还是0.17A,手摸待机芯片挺烫手的,断电打两个电感的阻值有400,感觉正常。手上没图纸,再打待机芯片的两个稍大电容,应是LDO输出的有一个两边都1欧的阻值。应该就是它问题了,铲掉这个电容还是1欧,心想EC不会挂了吧!只能上烧机大法了。
       接电烧机,摸EC不烫手,心松了 一点,再到处乱摸一通,发现EC旁边有个电容比较烫手(看图片镊子所指电容),铲掉这个电容再打阻值正常了,补回两
个铲掉的电容,上电跳变正常亮机,上图:

网友A:
我一直都佩服烧机少的好的人     .............因为他们不怕烧坏了其他芯片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烧鸡法伺候,基本都能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都佩服烧机少的好的人     .............因为他们不怕烧坏了其他芯片

先用小电流,慢慢加大,不会烧坏的

网友:
应该是EC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路过。学习。拿出纸和笔。随手记一记!

网友:
楼主挺厉害的,烧机大法很多人都掌握了,但是用的好的不多,很多扩大故障的也很多!

网友:
烧机大法,对维修来说还是比较效率的。。。

网友:
烧鸡法就是简单粗暴的找出问题

网友:
不 错 感谢分享 学习了不 错 感谢分享 学习了不 错 感谢分享 学习了

网友:
这个很直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都佩服烧机少的好的人     .............因为他们不怕烧坏了其他芯片

电压调小,限流烧鸡基本没啥问题

网友:
烧鸡大法,赚钱神器

网友:
烧鸡确实很好用,,,嘿嘿,,,,不过一不小心会把鸡烧没了

网友:
用好烧鸡大法找出短路稳准狠,一个个拆要拆到什么时候

网友:
楼主待机的两个稍大电容是哪两个啊? ldo3 根ldo5么 ?

网友B:
EC边上的电容短路不是很常见,有些短路烧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边上的电容短路不是很常见,有些短路烧不出来

确实是这样,我开始都以为EC坏了呢

网友:
烧鸡大法   这是维修人员必备的技能了哈哈    都是捡钱的活

网友:
烧机大法是所有维修师傅的最爱,手指烫个泡也无憾!

网友:
就是最那种烧机大法,烧不出来的就急死人,5A都没有反应的那种

网友:
一般都不会烧坏的,只是电压不是要高出芯片的承受就可以。电流表不会烧。

网友:
我手糙得很,每次烧鸡都摸不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