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K53SD

楼主(2017-07-12):
求助华硕K53SD rev :5.1   EC周围高清图 腐蚀的很严重!

网友:
这腐蚀的很严重啊  还行么

网友:
建议换板子吧,进水太严重了

网友:
这个板子还能修吗?
楼主还是换一个好了,修了能不能稳定还两说,换了安心!

网友:
腐蚀地方都在IO周围看我看了都没有信心了 ,楼主还想尝试一下  牛

网友:
大片进水怕板层短路。。。容易反修。。。

网友:
看着进水太严重了    不忙可以搞搞   忙了建议楼主还是换板吧

网友:
腐蚀得这样了 还能行不

网友:
没料版建议换了,上次搞了个进水的有料版,最后没搞定心情很糟糕还花费时间精力最后还是换班了

网友:
这个没啥意思,话半天时间也不一定能修好,  进水的机器客户心理也有数 直接换板子稳妥

网友:
处理不好还是要出问题  建议换主板没必要维修

网友:
哇 说完就来了一个这个机器  。。。。。你要不要了

网友:
先用100度开水加洗洁精用毛刷清洗板子后放烤箱烤4小时以上然后取出,然后再看看能修不能。

网友:
腐蚀的很严重 就不用搞了,,这种板几乎都会返修,,

网友:
清洗干净,买块料板把腐蚀的料都 换了,打完收工

网友:
这个要洗干净后,要点位图才能修好,只是高清图没有用的

网友:
进水机有时碰到有些电阻的阻值比较特殊的那种,要找一个一样阻值的电阻真是太难了

网友:
不是有点位图吗?对着修啊,看着其实腐蚀不严重,清理干净。

网友:
这个板很少见,还是尝试换个103试试

网友:
白色都是有装的,蓝色没装、不知道哪个电阻多大的可以问我

网友:
都这样的,不用修了吧,,,,,,,,,,,,,,,,

网友:
进水严重老火啊。都升毛了,,。。。 价格报得太低的话就没必要搞了,浪费表情

网友:
这种直接换板子吧 还修个什么劲啊 都这样了

网友:
这个样没必要维修了吧, 修好也不稳定 返修之类

网友:
只要你会处理 处理好了还是没有什么事情的 就是怕处理不好

网友:
这个还能修吗
直接换板又快又好

网友:
你这机子腐蚀的比较严重哦,修好了也不一定稳定

网友:
大兄弟建议别搞了,估计EC断的线够你补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