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一体机ET2012E 2.0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7-07-12):
华硕一体机ET2012E ,开机进PE,BIOS都正常,进系统到了桌面不行就花屏,注销后,登陆界面也是好的。显卡换过,屏接口的25芯片换过,请教大神们还有什么要做的?

网友A:
感觉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B:
CPU是板载的还是独立的,可以考虑CPU换下试试!

网友C:
你先要搞清楚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不然不好下手。

网友:
进系统后花屏,删了集显驱动试试,。。如果OK的话有可能是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要搞清楚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不然不好下手。

确定是主板问题,屏,CPU,内存,所有一套外设都换过,2个bios也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屏的问题

确定是主板问题,屏,CPU,内存,所有一套外设都换过,2个bios也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是板载的还是独立的,可以考虑CPU换下试试!

确定是主板问题,屏,CPU,内存,所有一套外设都换过,2个bios也换过

网友:
感觉像是屏幕坏了

网友:
从开机到进系统到欢迎界面,都是好的,一到桌面就花,只要不是在桌面都是好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供电吧. 可以 试一哈.

网友:
这个机器碰到过一台掉电的没修好。这机器有点难修。

网友:
机器毛病很特殊啊,,,,,坐等学习。。。

网友:
大多都是U坏了吧,,,,,,,,,,,,,,,,,,

网友:
PE里试试,不行的话查查显示电路,在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屏旁边的25芯片是指什么?能不能说下啊。

网友:
不知道主板带不带显存,会不会是显存问题?

网友:
这机子修过一开机就花屏,显存的REF电压的问题

网友D:
遇到过一台跟你这个一样但是是笔记本,没整好,最后换班了。

网友:
你先要搞清楚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不然不好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一台跟你这个一样但是是笔记本,没整好,最后换班了。

没搞好,折腾很久,客户不搞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好了吗.进PE花吗.有没有做系统试下.

没修好,客户不搞了,进PE,进哪里都好的,只要不进桌面,其他都好,显卡显存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干一下南桥,之前联想的一体机花屏就干南桥,这个就不知道了,试试吧!

我也这么想的 ,想干个南桥试试,客户不愿意折腾了,不修了,没机会,可惜

网友:
看一下显卡供电,电压没出来有可能也会这样

网友:
没遇到这种故障 该搞的都搞了 还是不行最烦这种问题了  坐等大神给答案

网友:
感觉像是屏有问题啊.主板可能性很小啊

网友:
显卡搞过来没有?????????

网友:
这种还是没见过 期待结果。。。。。。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和显卡供电,以前修到多差不多的

网友:
我上次也是修一台联想一体机 花屏 死了人都没修好

网友:
不会是驱动吧?换过驱动试过吗,屏应该来说没问题,多看看主板吧

网友:
屏  CPU 你都换了吗? 先排除试试啊 。

网友:
先屏和板子分开排除,再说别的问题啊

网友:
感觉像是屏幕坏了
你先要搞清楚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不然不好下手

网友:
论坛里有帖子。。。。。。。。。。。。

网友:
疑难杂症。这个真不好说是主板那的问题

网友:
这典型的疑难杂症啊,死磕系统,换换cpu,不行就算了,搞不亮了麻烦

网友:
换个CPU试试 CPU的集显同样会引起花屏

网友:
是有规律的花屏还是无规律的? 如果是有规律的 那就是显存

网友:
做生意都这样呀 有赚有赔 只是咱们赔的是时间罢了 好好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