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触摸不灵

楼主(2017-07-12):
前天修的一台5s,装屏幕时灵时不灵。换了黑白触还是一样的故障。有谁帮忙支招吗?

网友:
换 了芯片不好  就查芯片的供电  啊

网友:
也 许 是 触摸屏 本来就不好吧    也许是排线问题

网友A:
时灵时不灵的情况大部分是触摸屏本身的问题居多

网友:
触摸时好时坏,为什么不先代换一下,再换触摸芯片!

网友:
时灵时不灵,估计供电没太大问题吧,拆了芯片打下阻值看看

网友:
换屏,进水机吗?U5看看有没有问题,还有十在不行白触摸也换了。再不行换显示电源,再就没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灵时不灵的情况大部分是触摸屏本身的问题居多

尤其组装的屏,问题的确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