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不加电

楼主(2017-07-12):
版号为:DJ1 09259-2 上家换过南桥和EC,现在是3,5V没出来,不知道总么修了
DELL

网友:
查3V5V 的条件。。。。看看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这样写的太简单 谁给你解答啊。。

网友:
开启在哪里?找开启 有开启看后面 没开启看前面

网友:
起码要知道工作条件啊,一步步查,直接干桥就过了吧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应该有3V 5V,实在不好修可以换主板,主板也不贵

网友:
先把3V/5V搞出来。。。二修机比较头疼,慢慢查吧。。

网友:
没有说清楚就说上家换了南桥换了EC,那换了以后,现在的主板工作在什么状态,没有说清楚,南桥工作条件满足吗,EC工作条件满足了吗,满足条件就是上家换的南桥和EC都是坏的,楼主重新换一套!

网友:
下一份图纸 然后进行电路跟踪 检查待机芯片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首先量3,5V短路没有,然后再修3,5V电压撒

网友:
二修机 如果被动的太严重看都不想看 简单的查一下

网友:
查待机电路,EC相连的开启电路,这种问题应好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