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一分钟左右掉电

楼主(2017-07-12):
联想Y400 开机一分钟掉电·   我在论坛看到都说是刷BIOS  还有EC  我今天搞了一台是主板断线  就在鼠标左右的上面一点 有胶纸盖着的是胶水把板线腐蚀了  我想这个应该也是通病来的··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可以不用走冤枉路

网友A:
楼主,你修的这个问题,我还没碰到过,下次碰到就知道总么修了

网友B:
用示波器打一下主板3 5 V电压波形看看 还有就是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最好是搞清楚这根线是干嘛的,这样才有意义

网友C:
你帮人人,人人帮你,你为人人想,人人也会为你想,有问题有通病说出来,大家人多力量大,碰到了都可以验证!

网友:
路过。学习。拿出纸和笔。随手记一记!

网友D:
如果楼主配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E:
开机一分钟掉电,你怎么发现是那边的问题的,我都想不到,你好仔细啊

网友:
还没修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噢。我碰到过一打游戏显卡直接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修的这个问题,我还没碰到过,下次碰到就知道总么修了

到时候你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打一下主板3 5 V电压波形看看 还有就是加焊一下显卡

灌水高手    都说明是主板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帮人人,人人帮你,你为人人想,人人也会为你想,有问题有通病说出来,大家人多力量大,碰到了都可以验证 ...

没错···非常的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楼主配上图就更好了。。。。。

就是忘记照相了·

网友:
没图 都不知道说的是神马位置的  只有有板子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机一分钟掉电,你怎么发现是那边的问题的,我都想不到,你好仔细啊

是偶然间查温控那边信号   不小心看到的·

网友:
楼主最好拍点实物照片过来,大家看着比较容易懂

网友:
楼主,应该是在鼠标左右键的上面一点,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