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小米笔记本win10改win7经验

楼主(2017-07-1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雷叔叔家自产的小米笔记本!!!
刚出不久就有人买了哈,然后 是出厂自带win10系统。改win7

样子是不是很像小苹果
BIOS里的设置也是别具一格的,但是大差不差。把SECURITY BOOT先关掉
再把UEFI模式关掉(像THINKPAD系统不关掉上面那个模式不让改EFI)
之后装系统过程都一样了。
问题来了:解压系统的时候蓝屏了,报7B的错误   GHOST或ISO映像都一样
解决办法:换硬盘(原硬盘是三星的,好像是出厂给锁了。把个别的硬盘就不蓝屏了)

网友:
期待其它大神的补充

网友A:
大神可以一次性写清楚吗  看了半天迷糊了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可以一次性写清楚吗  看了半天迷糊了半天

没看懂啊兄弟发!你是来水的吧

网友:
装个系统要换硬盘 代价大了 那还不如用WIN10

网友B:
貌似没修到过小米笔记本呢?那个厂代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没修到过小米笔记本呢?那个厂代工的呢

!!!!!真没注意,我记得好像是黑板的,跟苹果的差不多

网友C:
小米笔记本改系统WIN7需要更换硬盘啊,这个成本不是谁都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可以一次性写清楚吗  看了半天迷糊了半天

老铁,我把重点都加粗加大了……其它的那些是过程

网友D:
兄弟你说的是换个系统是要换个硬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笔记本改系统WIN7需要更换硬盘啊,这个成本不是谁都可以接受!

是 啊,如果不是特别需要还是不要换系统的吧。长条的SSD256盘可是不便宜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说的是换个系统是要换个硬盘吗???

嗯,如果小米本本改win7目前是要换硬盘的,也许以后有大能把出厂的硬盘给pojie了就不用换硬盘了。期待ing

网友:
写的够明白 了        改bios 换硬盘   问题是硬盘不便宜的吧   看不明白的估计对win系统装机不太熟练  一般估计就是ghost了吧

网友:
厉害了  楼主  学习;  了 啊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E:
除了换硬盘没别的办法了吗?

网友:
不 错 感谢分享 学习了不 错 感谢分享 学习了不 错 感谢分享 学习了不 错 感谢分享 学习了不 错 感谢分享 学习了

网友:
看了你的贴我相当欣慰,因为上次有个熟人就是小米的笔记本,也是要改WIN7,我看了下不好弄就跟他做工作,就用WIN10。现在回响起来不装是对的,太麻烦了。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小米真贱。,。。。

网友:
这也是个经验,毕竟win10有许多不兼容的地方,换硬盘有些客户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除了换硬盘没别的办法了吗?

有可能以后会出解决办法。看大神们的了

网友F:
如果拿下硬盘放到其它电脑里安装WIN7,再重新装回小米,也蓝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拿下硬盘放到其它电脑里安装WIN7,再重新装回小米,也蓝屏吗?

对啊,这个硬盘不是说在小米本上装不上。而是在PE里走完后系统解压时蓝屏。

网友:
我去 还要换硬盘  这就麻烦了。。M.2不便宜呢

网友:
感觉是水贴,没有重点,没有新意

网友G:
楼主,请问一下,要是装个WIN10进去,电脑会蓝屏报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问一下,要是装个WIN10进去,电脑会蓝屏报错吗

不会啊,这个本子出厂就是win10的啊。

网友:
第一次听说,改系统要换硬盘,现在新机器越来越变态

网友:
成本太高    以后装系统都要换硬盘了

网友:
胡几把搞   改win7  换硬盘  你确定     你搞对了   不如不改

网友:
楼主没有搞明白吧,,,,几乎所有笔记本预装W10  想装W7都不容易,,,当然换硬盘都可以解决,呵呵,,,

网友:
换个系统  换个硬盘。。   小米确实强

网友:
把硬盘换下来用别的电脑装然后用小米运行差不多

网友:
楼主也就是乱讲,自己没试验成功,,自以为硬盘锁系统
至于装win7 也不一定就要关闭uefi ,直接安装带efi启动的win7就可,硬盘改成仍旧gpt
按你的方法,改了传统模式bios,硬盘分区没改,普通电脑安装都有可能是蓝屏
目前有些机器不能装win7 ,关键也就是cpu,而不是什么硬盘。

网友:
这个就叫改win7吗?软件可以解决的竟然换硬盘!

网友:
小米的我重装过WIN10,有点麻烦,还好弄好了

网友:
这个硬盘不是说在小米本上装不上。而是在PE里走完后系统解压时蓝屏

网友:
换硬盘解决  代价有点高

网友:
看明白了,装不上系统  原来硬盘也有问题

网友:
WIN10 换个WIN7 要多花好几百  哈哈哈 感觉不太划算

网友:
小米的主板是谁代工的 啊    版号是什么啊

网友:
牛逼,实践出真理,小米才出来多久就有人拆机了,666

网友:
为了用个WIN7这成本也不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

网友:
为什么要换硬盘.是驱动装不上吗.还是其他原因.感觉换硬盘不是解决办法.

网友:
再也不敢说做个系统 30块了 还要贴个硬盘

网友:
有机会找个小米来鼓捣鼓捣……

网友:
小米的筆記本沒裝過系統更沒修過,感謝樓主分享。

网友H:
楼主,好帖子,小米笔记本修的比较少,下次就会照你的搞了
儿时的梦想つ
如果你遇到了,用EFI+GPT模式装一下试试。我就这一种模式没装试过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好帖子,小米笔记本修的比较少,下次就会照你的搞了
如果你遇到了,用EFI+GPT模式装一下试试。我就这一种模式没装试过

网友:
win10好用么?????还是win7好用

网友:
也就是说想换Win7的话只能换硬盘吗?如果换硬盘的话换成还是换成三星的可以支持吗

网友:
老铁,我把重点都加粗加大了……其它的那些是过程

网友:
機器很少見 學習了

网友:
我是小米粉

网友:
哎,,这就厉害了 装个系统还要换硬盘

网友:
经验学习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
不是特别需要还是不要换系统.................................

网友:
都还没一修到小米的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