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50用电源不开机电池正常

楼主(2017-07-12):
ThinkPad E450用电源有时候掉电  不开机 用电池就正常。外接不开机的时候待机正常 能正常给电池充电。

网友A:
这个机器是不是有个ec rom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是不是有个ec rom ?》》

这机器没有单独的EC ROM 资料直接在EC里面哦。

网友:
用电源的时候看有没有地方发热.

网友(2021-07-12):
按不触发来修吧。

网友:
用电源的时候看有没有地方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