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R330 改连供偏色

楼主(2017-07-12):
R330打印机深红色偏色 打印出来 基本是发绿色 哪位大神指点下, 换过连供问题一样,能是打印头坏掉了么?机器用了不到一年

网友:
打印出来是这样的求高手指点,在网上查到好多同样的问题 就是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
先打印个喷嘴检查看是不是串色了,如果墨水没错的话,就是打印头串色。换。

网友:
先排除墨水加错再打印喷嘴检查与电脑对比看有无偏差,有偏差或者断线多半是打印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