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DELL5400开机鼠标自动跑

楼主(2017-07-12):
DELL 5400开机鼠标自动跑,有时又正常,间歇性犯病。此键盘没有宽排线,是金手指插到C壳的,换过键盘,C壳还是一样故障,想请教路过的大神,遇到过这种故障没有,如果是主板问题,应该查哪些地方

网友A:
鼠标跑是触摸板或者触摸板电路问题啊,你搞键盘干神马

网友:
鼠标跑是触摸板或者触摸板电路问题啊,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键盘的问题呀,应该触摸板的问题,。

网友B:
要么把触摸鼠标的排线拔掉,插个USB鼠标就OK了,何必搞的这么麻烦。

网友:
楼主可以把触摸板的线拔掉,换个外接鼠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把触摸鼠标的排线拔掉,插个USB鼠标就OK了,何必搞的这么麻烦。

是客户的机器,没弄利索怎么收钱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鼠标跑是触摸板或者触摸板电路问题啊,你搞键盘干神马

这款键盘上有个操控杆,跟触摸板功能一样,所以才换键盘试试的

网友:
搞不好是排線的問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款键盘上有个操控杆,跟触摸板功能一样,所以才换键盘试试的

触摸板到主板总共也没有多少线路,找图纸查不难

网友:
分别去掉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板到主板总共也没有多少线路,找图纸查不难

谢谢你!已经解决了,还是键盘问题,换了好几个键盘,终于有一个换上正常了,这款键盘设计有问题,键盘没有排线,是类似于内存金手指与C壳的触摸相连

网友:
我也需要啊  哪位大神 给一份呗!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把触摸板的线拔下来,清理清理,再插上去,好用了。、、,外插个USB也可以

网友:
跪求  各位大神 帮帮小弟  是什么原因

网友:
恩,学习了楼主,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鼠标问题 ,换一个------------------------------------------------------------

网友: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系统有问题,我以前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