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2a图纸,谁有给我传一份。谢谢

楼主(2017-07-12):
机器是2014502,或者给个维修思路。机子不开机按开机震动,黑屏。电源发烫。换了电源,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故障一样 机器过会慢慢发热了 把电池拔掉 放一天又能开机 进不去系统刷机后 直接死机 拔掉电池后又没反应了 没搞定退了

网友:
楼主我告诉你怎么解决.....大面积测量主板的电容,肯定有短路的

网友:
看看是哪个,不知道是不是楼主要的型号,能不能用得上

网友:
这种故障就得找图纸分析看是哪里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红圈中的元件发烫,去掉试试。

网友:
除电源其它地方都正常不热吗?烧过没有啊。电源发热应该是哪一路有短路吧,导致电源输出过流,发热。

网友:
这个机器有短路的地方,楼主慢慢查,好搞

网友:
一般有图纸。机器一般都可以修的。就看耐心了

网友:
先查一下哪里有短咱吧。发热不一定是电源问题,有可能是哪一路短路所以电源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