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W419插电就0.3A的电流

楼主(2017-07-12):
客户拿 来个W419,板号:X455LD 一插上电就0.3A,按开关键 没任何反应,风扇不转,CPU热,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人修过,这种只有一个U是不是U坏了
论坛有人说是主板一个6脚小芯片坏了,说是通病换了就好,但此人没说明是那个6脚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0242-1-1.html

网友:
南桥直接短路了吧?

网友:
二级电压提前出来了,或者是有短路

网友:
跟 你故障一样的。 换键盘  出现 不开机, 以为BIOS   下了刷了 不行, 直接 开机电流0.40 按开关 没办法 强制关机

网友:
要不就是短路爆掉了 ,要不就是二级电压提前出来了,或者触发主板缺电压

网友:
楼主  应该是 CPU 坏了, 那个 6脚管  三个 我都换了 还是一样的 。。 准备还给客户了 。。

网友:
应该是U坏了  量一下3V RTC有没有短路么

网友:
0,3a  的话CPU坏的可能性很大,可以测量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