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老本,天运F4000开机电流0.9不变,通病

楼主(2017-07-12):
机型:天运系列F2000  F4000 等
板号:U50SI1
故障:待机0.1,开机电流0.8-0.9几乎不变
检修:直接测量CMOS电池电压,如果很低,拆了,再开机,电流0.9-0.4之间重复,应该是不过内存。
          清理、重插内存,OK
总结:此机RTC电压不足,会导致没有复位,从而不跑码。
         另外,如果电流到0.9几几秒后又回落重启,基本都是不过内存导致。

网友:
这么老的本子居然还有在修的。 我感觉这个主板才100块钱左右

网友:
哈哈,被你猜到了,收了100.
客户愿意修,我的维修价格不能低啊。

网友A:
现在挣钱不容易,有生意,只要不是太花时间、成本的,都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挣钱不容易,有生意,只要不是太花时间、成本的,都接。

是的,老机器先大概看下故障,再报价,再维修,有的客服他们觉得这个机器他们用的很好,所以再多的钱他们也愿意修的,有的客服他不怎么愿意修的,你报再低的价格他们都说高了,这样的机器就直接给你,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