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3G 出现原怪问题,请教大师们诊断。

楼主(2017-07-12):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ACER 4743G,来时说是游戏打不了,当要运行游戏时就会出现错误提示,
换过系统,到官网下载显卡驱动重新打过。还是这样,显卡驱动是已经装上去了的没有感叹号。

经询问客户说是开始用的好好的,突然就这样了。我认为是显卡问题,但是为了确保万一还是问下坛里面的大老们,有人碰到这个问题的说下。
谢谢!!!

网友A:
显卡坏的可能性特大,要不你先把显卡关闭,用集显看他有这个报错没

网友B:
我会换个硬盘装系统。。。。

网友:
换显卡  换驱动 换系统 换硬盘 换电脑换铁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会换个硬盘装系统。。。。

    换硬盘重装系统,这是什么思路。不是很明白,等下我试下,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坏的可能性特大,要不你先把显卡关闭,用集显看他有这个报错没

显卡关闭用集显是一样的,我认为应该是集显达不到游戏要求才用独显的,现在把独显关掉了所以会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难道这种问题坛里没人碰到过吗,主板bios刷过,硬盘换了重新装系统结果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