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C3一体机总是报时间错误?

楼主(2017-07-12):
换了BIOS电池,改了时间,还是报错,是不是主板BIOS坏了。谁有这个BIOS,急求。。。。。。。

网友:
COMS电池没有电了吧  注意检测 加油楼主

网友:
先换coms电池 不行再查rct电路 bios不太可能出问题

网友:
BIOS直接搜索论坛因该有的  你的这个不一定时bios问题 具体需要查下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BIOS问题,电池装上和拿下电压是不是一样,重点查下RCT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