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467笔记本开机电流0.7左右掉到0.3

楼主(2017-07-12):
三星P467笔记本开机电流0.7左右掉到0.3又回到0.7不开机维修!
今天接到外地同行发来的三星P467笔记本,故障现象开机无显示,拿下电池,用稳压电源上电,发现电流0.7左右掉到0.3又回到0.7,根据电流,判断为CPU没有正常工作或者北桥没有工作,于是拆机检修,首先测各点电压都正常,再测PLTRST也正常。上假负载测CPU的VCC CLK RST PG发现都正常,CPU的工作条件基本满足,于是测下BIOS有无片选吧,测BIOS第一脚发现无电压跳变,很明显BIOS没有被总线选中,看来还是CPU这块的问题,于是用示波器测CPU电感,发现电压正常,但是波形比较紊乱,看来是CPU电压滤波不良引起的,于是观察发现,此CPU供电电路中用了一个NEC OE907大电容滤波 ,想起东芝用的NEC电容易坏。于是到料板上拆4个330电容装上去,开机电流正常,接屏正常,修复完毕

网友:
东芝的 宏基的经常遇到 三星的没遇到过

网友:
学习了,楼里厉害,我现在有个笔记本也是0.3左右不上电,看看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