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502进水本来简单,却走了弯路!注意这套路!

楼主(2017-07-12):
     苹果A1502 ,板号:820-3476A 。
     故障:进水有腐蚀。
     1、刚拿到机子不知到进水,商家拿来的。通电不触发,电源指示灯正常。
     2、拆机,直接短接开关还是不触发,开关电压有跳变,待机条件基本都满足了,当我把主板取下后,仔细观察发现一个很小的芯片有腐蚀。
     3、清理掉腐蚀的地方,还是不触发,用风枪取下腐蚀的芯片,只有4个引脚,查图纸芯片为U8020,TPS22934.

     4、A2脚有3.3V,B2有3.3V开启。A1脚PP3V3_SUS_FET_R为输出。这个是待机就该输出的,去了很多地方。
     5、定了几颗TPS22934,到了后直接装上不输出PP3V3_SUS_FET_R,连续换了3颗还是不出。又没短路。阻止也无问题。

     6、仔细看了下图纸,再看了下A1466的这个线路,经过对比,原理相同,开启条件满足,决定直接飞线,A1和A2相连,通电还是不触发,短接开关也不行。
     7、我记得苹果机子断开电池后,再接电源会自动上电的。就在这儿整了很久,四周查问题。却只发现桥不出PM_SLP_S4_L、...S3、...S5这3个条件。
     8、后来想了下万一要差什么玩意儿没装导致不触发呢,赶紧把所有附件装上,电池也装上,接电源,按下开关,CAO,什么玩意儿,居然触发了。
     9、经过测试,发现这款机子断开电池后,直接接电源是不会自动触发的,而且按开关也不触发,为什么?只有装上电池后就好了。
     大家修这款机子的时候注意下,看是否都是这样,还是只是我这台是这个情况呢?免得走弯路!这玩意儿不按照套路出牌。
                           挣点下载分,有不对指点指点。高手勿喷。

网友A:
楼主最后这里的直接飞线,A1和A2相连有没有还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这里的直接飞线,A1和A2相连有没有还原?

芯片直接不要了,A1和A2相连就是了

网友B:
楼主最后没装上这个芯片看看出不出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后没装上这个芯片看看出不出3.3V?

装不装都不会出来的                                             所以才改线

网友:
不管怎样修,能修好才是硬道理。方法很重要

网友:
我遇到过楼主说的情况 不装电池是不触发的 我遇到的是 A1466的 版号不一样 设计不一样吧

网友C:
这就是你的电源不对 不是要接电池 才开机啊   你用错电源啦

网友D:
现在新一点的机器都要上电池才能开机的

网友E:
直连以后是不是以后若前级PP3V3_S5电压有问题,则连接pp3v3_sus的电路开启的后级则没有芯片保护呢,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不过这个方法能快速修好机器才是硬道理!!!!!

网友:
用的电源瓦数和机器上的不一样吧

网友:
苹果的基本上都是要带电池才触发的,是BATLOW#引起的。

网友:
这个机器会自动触发的,不装电池也会

网友:
我听说苹果的机器很奇葩,有时不装电池 真的是不会触发的

网友:
a1278  上电,,不上电池会触发 这几个型号记下了

网友:
苹果的很多笔记本都是要接电池才开机.

网友:
高手高手学习了。。。。。。。。。。。。。。。。。。

网友F:
是不是13年以后的MacBook Pro都要接电池才开机?

网友:
新款A1502不接原装电源是不会自动上电的,接可调电源要接电池才能自动开机

网友:
是的 有的机器不装电池自动开机 有的却不是

网友:
楼言都修苹果了,真不错,我还没有修过?!

网友:
还没修过苹果机器  不过资料比较全这个机器

网友:
看到你们那么好技术我都不好意思说话了,看来真要来个远程或者实地了,

网友G:
搞了半天,你是被自己套路了。钻进死胡同了。应该清洗下就没什么问题了,苹果的质量还是可以地。一般轻微氧化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以后修到苹果的机器注意注意,很好的经验

网友:
进水严重就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搞了半天,你是被自己套路了。钻进死胡同了。应该清洗下就没什么问题了,苹果的质量还是可以地。一般轻微氧 ...

清洗下肯定不行,那个芯片已经不输出了,换了芯片也不输出,这个电压不输出永远都无法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13年以后的MacBook Pro都要接电池才开机?

这个还不清楚,应该有的是,有的不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你的电源不对 不是要接电池 才开机啊   你用错电源啦

我用的原装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新一点的机器都要上电池才能开机的                                                                 ...

新款的我不知道,按照以前的情况来整,结果整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连以后是不是以后若前级PP3V3_S5电压有问题,则连接pp3v3_sus的电路开启的后级则没有芯片保护呢,可不可 ...

可以这样解释,但要看控制级是怎么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