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炫龙X8 CP17S03触发不显风扇狂转

楼主(2017-07-12):
型号:炫龙X8 CP17SO3

板号:6-71-P15S0-DA3B

故障:触发后不显,风扇狂转

先来个板子正反面

这板子的电源头也是特殊的,四针的

焊个普通的电源头上去,通电待机0.008

触发后上电到0.2

看电流是还有电压没出来,来个风扇 狂转的图

先两下电压,待机3V5V正常

3V电压

5V

触发后风扇一直狂转,请看3V5V图片。

戳内存槽附近的电感,有个0.1V多的电压,这个忘记拍照了,这个电压肯定不正常。在戳其他的电感都没电压,那就先从这0.1V的电压查吧。

图纸,图纸用的是6-71-P15S0-DA3A的原件位置基本是一样的.

在图纸找到PL16

1.05V的供电,,这个供电应该会给桥的,不管了,先查下芯片的工作条件,VCC一量没电压看供电名是5V,这是个二级电压啊,是有待机5V转过来的。

来个图纸说明下

PQ61,GD级都是3.3V,这时心里就开心了。

最后来个亮机图

最后感谢周老板帮我下的图纸,没分了,各位老板加分!!!加分!!! 加分!!!

网友A:
哥们,你的图出不来啊,编辑的时候先上传再插入进来。你直接复制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的图出不来啊,编辑的时候先上传再插入进来。你直接复制是不行的

我就是先上传的。整半天发了修改几次还是不行。

网友B(2017-09-24):
你好,你有没有CP17SO3的图纸,我自己的神舟开机有问题了,开机风扇转一秒就又掉电重启了,拔掉内存主板就不会重启,值得cpu过热保护好断电。感觉问题出在内存电源部分。内存条是没有损坏的,开机几十次偶尔机器能起来,电脑启动后软件重启能正常开机,但是休眠后或者关机在开机就不能正常启动一直找不到图纸,一些IC又查不到资料不好排除问题点,你的图纸能否共享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辛苦,啥也不说了,加分加分。晕,加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有没有CP17SO3的图纸,我自己的神舟开机有问题了,开机风扇转一秒就又掉电重启了,拔掉内存主板就 ...

可以,这图纸是借鉴的。

网友:
PQ61挂了么?看来蓝天的机子三极管出问题概率很高。

网友C:
是pq61这个管子内部短路了吗,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pq61这个管子内部短路了吗,换一个就好了?

是的,换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