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炫龙X8 CP17S03触发不显风扇狂转

楼主(2017-07-12):
型号:炫龙X8 CP17SO3
板号:6-71-P15S0-DA3B
故障:触发后不显,风扇狂转
先来个板子正反面

这板子的电源头也是特殊的,四针的

焊个普通的电源头上去,通电待机0.008

触发后上电到0.2

看电流是还有电压没出来,来个风扇 狂转的图

先两下电压,待机3V5V正常
3V电压
5V
触发后风扇一直狂转,请看3V5V图片。
戳内存槽附近的电感,有个0.1V多的电压,这个忘记拍照了,这个电压肯定不正常。在戳其他的电感都没电压,那就先从这0.1V的电压查吧。
图纸,图纸用的是6-71-P15S0-DA3A的原件位置基本是一样的.
在图纸找到PL16

1.05V的供电,,这个供电应该会给桥的,不管了,先查下芯片的工作条件,VCC一量没电压看供电名是5V,这是个二级电压啊,是有待机5V转过来的。
来个图纸说明下

量PQ61,GD级都是3.3V,这时心里就开心了。

最后来个亮机图

 最后感谢周老板帮我下的图纸,没分了,各位老板加分!!!加分!!! 加分!!!

网友A:
一个二级电压没有出来的故障,你发了四个帖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二级电压没有出来的故障,你发了四个帖子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发了四个,还没图片。搞了几个小时才搞好。现在第一个是好的

网友B:
楼主  你不会传图片吗?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9890-1-1.html    看这个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不会传图片吗?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9890-1-1.html    看这个贴子

版主帮我把没图片的三个贴子删了吧,自己删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不会传图片吗?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9890-1-1.html    看这个贴子

你的帖子我看了,我就是那样传的,发贴后报错。我就点了四下然后出来四个帖子。
最后发现可能是我网速慢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