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piron One 2320 一体机 进系统桌面红,绿,蓝交替闪烁。

楼主(2017-07-12):
Inspiron One 2320一体机 进系统桌面红,绿,蓝交替闪烁。先从简单到复杂维修吧。第一步,装系统后,还是老样子。第二步,我没有装显卡驱动,进了桌面了,用鲁大师驱起来的。重启,还是老样子。第三步,我拆开机后,把屏线重新插了一次,还是不行。第四步,我刷了主板的bios后,还是不行。第五步,怀疑独立显卡的问题。我便从主板上断掉了独立显卡的供电后,(百分百去掉了,重启系统,没有安装显卡驱动发现的,只有HD显卡。)还是老样子。我醉了。什么问题呢?按照显卡屏的维修,应该是负责屏的驱动板出现问题了。拆开无线网卡后,无意中,发现了一个24的芯片,这肯定是负责颜色输出的。我就清空里面的数据后,开机黑屏了。我就从咱们基地里,下载了一个显示的芯片的程序。用25系列的应该和24一样吧?刷好,不接内存报警。接上内存,黑屏了。无语了,到底是什么坏的。换主板吧。等了三天后,主板回来了安装好。本以为好了,一进桌面完了。还是一样的问题。我在次陷入困境中,沉思的好长时间。不会了。不会修了。
   如是是屏坏了,为什么进bios,进pe系统,一点问题都没有。都能正常的显示。无任何问题呢?内存换了,硬盘换了。你们看看,你们评评,这是哪里坏了。?维修多少年了,第一次,遇见这么邪门的症状!再次求救,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我还以为你修好了。。。。进来看看

网友A:
拍个照片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个照片看看什么情况

这是主板的样子。闪烁的样子。就和显示器的症状一样。但是,有声音。

网友B:
先上个图片给大家看看吧,另外你多发了2个重复的贴,我已经帮你删除了。

网友:
我觉得cpu 跟屏线也可以怀疑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上个图片给大家看看吧,另外你多发了2个重复的贴,我已经帮你删除了。

谢谢你哦。网不好。所以多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哦。网不好。所以多发了。

客气。

网友D:
能换的外配 先换一个  集显也这样的话  CPU肯定要换一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换的外配 先换一个  集显也这样的话  CPU肯定要换一下的

我修好了,你猜我,杂修的。非常简单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屏幕自检模式

网友:
红 绿 蓝 不就是分辨率的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好了,你猜我,杂修的。非常简单的问题。

我猜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好了,你猜我,杂修的。非常简单的问题。

你下回遇到难题,我们也让你猜——,你就知道“猜”是什么心情了。

网友:
这种求助、这种人,以后见到也让他猜。

网友:
系统坏了。软件的问题。我都忽略了。

网友:
系统不是坏吧,应该是刷新系较高引起的,别的是黑屏,你的是红绿蓝。

网友E:
换屏的驱动板 应该就可了
。。。。

网友F:
修到一台一模一样的  但是那个显示芯片编程器死活认不到咋办

网友:
还有本来是灰屏  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成了暗屏红绿蓝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到一台一模一样的  但是那个显示芯片编程器死活认不到咋办

你换个芯片,看看。里面的程序没多大容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屏的驱动板 应该就可了
。。。。

是系统方面的问题。不是硬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