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不触发

楼主(2017-07-12):
A1466待机0.14  不触发,电源灯不亮  测待机3V无 测开启没出来 按时序来修吧往前查  onewire 正常,smc oneoff l 3.3正常 acok 有,感觉还是EC条件没满足,查供电时钟都OK  测到复位的时候 居然只有0.8V 这个电压是由u5110产生 仔细观察无进水,周边电路也没问题。更换无果。这个复位还通到了u7100 断开电压还是出不来,无奈之下从u5100 8脚取3.3V 通电电流直接跑起来了,装屏亮机,测试2小时一切OK
感觉有参考价值的给加点分,还有个几个本 案例没时间发

网友:
不错又利害了吧,,,,,,,,,,,,,,,,,

网友:
不是有个上拉电阻嘛  直接换个阻值小的  就行

网友:
主板的版号是820-00165-A吗?新款的机器啊!

网友:
楼主直接飞线过去,有没有把之前的电路给断开?

网友:
之前遇到了一台差不多情况风枪一吹好几天回来返修试试楼主的办法

网友:
LZ我曾经碰到过二就个这种问题的都没好,电压也借了,电阻也换了,过一会就挂了了

网友:
代用其它的电压来做开启,前几天也这么做来着的

网友:
到目前没返修,也只能坏了再说 现在回帖真是件麻烦事

网友(2017-08-20):
这一路不正常容易待机不触发,目前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苹果的机子修的少

网友(2022-08-01):
EC  引起的 吧 ,换EC 差不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