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0

楼主(2017-07-12):
这个机器拿来开机不显  可以跑码 键盘usb大小写可以切换  bios刷过也不显求大神。。。。。。。。。。。。。。。。。。

网友:
测测独显供电是否正常,测测屏开启信号是否正常。另外确定下到底是无背光还是无任何显示。

网友:
先确定是屏没有点亮还是显卡问题看看

网友:
风枪先加热一下显卡看看

网友:
显卡有供电没有集显电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