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影 金刚T2 七代I7二修发现新芯片!!

楼主(2017-07-12):
    前两天接到一台火影的机子,哈哈,我也没听过,不过外观还是蛮霸气的,这样的。
    说正事,这个机器我接到的时候是不开机,拆机发现有个芯片被人家拆走了(这个因为当时没啥把握就拍照,芯片是很奇怪的,焊盘跟普通的不一样,下面还要分开的,有点像新型的待机SY8208B这种) ,我草,这个搞什么,上论坛转了一圈,发现没图纸什么的,没啥资料,板号应该是MBPNFSV158-1311 也不知道是谁代工的,目测主板很多电容被人家拆换过,一看好像是公共点的,好吧,大值公共点是对地的,然后烧机大法,烧了半天麻痹少不出来,没办法,把人家动了的电容一个个拆下来再大值不短了,但是没芯片啊,粗略看了一下,这个芯片是充电芯片,还要负责导通保隔,同时内部还集成了充电的MOS管,因为充电电感前级直连芯片里面,而且外面没有MOS管,然后就想着要不先拉个是19V试试看能不能触发,拉过去待机0.030左右,按开关不触发,后来没办法,让老板去问客户这个是给谁修了,能不能找回原来的芯片型号,之后客户居然去问淘宝卖家,因为客户是在网上买的这个本子,那个卖家去售后帮他问到这个芯片了,定芯片回来,装上去触发直接上电显示 !顺便把BIOS备份了传上来,万一有人用得到呢 火影金刚T1

网友A:
楼主   图片   呢!!!!在哪里 啊

网友:
还好吧 跟机械革命 一个样子  我这就是售后啊

网友B:
火影?  logo是嘛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图片   呢!!!!在哪里 啊

手快,一下就点出去了。。。
没编辑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火影?  logo是嘛个样子

是啊,刚刚没编辑完。。。。。。

网友A:
可以的 !!这款机子 好帅!!!!我们这里修不到

网友:
新的 一些笔记本芯片 3v 5v 都有点不一样!sy8208b c这些

网友:
已赞,已加分。毫无压力搞定。有条有理,必须得加分哟,机器修得不怎么多.贴子先收藏了!!

网友:
楼主,你要回来的芯片是什么型号啊!机器是六代的CPU,不是七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这款机子 好帅!!!!我们这里修不到

还好,就是不知道售后是谁做的。。。。。

网友C:
火影的机器   原谅我见识短了   从来没见过 没听过

网友D:
这种机器 维修费要收的高一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火影的机器   原谅我见识短了   从来没见过 没听过

我也是第一次见,不过做工看起来还是不差,外壳什么的都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机器 维修费要收的高一点吧?

不知道哦,我只是帮人家打工而已

网友:
这个维修思路很清晰,关键还做了备份BIOS,上传了上来,点赞

网友:
看板子做工质量估计不会太好,什么厂家代工的?

网友:
一人我饮酒醉、楼主你修的对、两眼是看论坛、你秒主板它都不难、楼主给你点个赞、双击666

网友:
最烦这种怪机子了,啥资料没得,盲修都不晓得从哪下手。楼主不错,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