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H61M-DS2开机插不插内存都一直报警

楼主(2017-07-12):
求助:GA-H61M-DS2开机插不插内存都一直报警,测电压,出了集显电压没出来以外,其他电压都出来了。。。请问大师这个该查哪些地方?

网友:
说明内存根本没工作,重点查内存的工作条件,SPD,SMBUS,内存VTT,内存VREF,内存复位时钟等。

网友:
前几天修一块富士康 h61 也类似故障  内存电压都有 了  一样报警  换 南桥附近一个103排阻好了

网友A:
最后还是刷BIOS好了。。论坛里面很多坑人的BIOS。

网友:
要先过内存 才会出集显供电  按照不过内存来维修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大大去测试论坛bios,实在是太坑了!一般刷过一个就会去看是不是别的问题了

网友:
刷BIOS     测内存关键脚位 工作电压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再说了,一般都是BIOS问题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还是刷BIOS好了。。论坛里面很多坑人的BIOS。

最好给上正确BOIS链接,有很假BOIS都怕了.查到假BIOS应该扣分返还给下栽那些人

网友:
没事就多刷几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