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615 ,拆了清洁单元,安装回去提示卡纸

楼主(2017-07-12):
HP4615 ,拆了清洁单元,安装回去提示卡纸,什么原因啊
原因

网友:
没有装好吧朋友 。。。。。最好重装一下

网友:
这个肯定是没安装到位,注意传感器的位置。

网友:
看一下卡在那个地方的,然后看一下传感器对不对/

网友:
查传感器复位 这一般没有其他问题的

网友:
一是没装好,第二就是把传感器,进纸,出纸传感器的线忘记了插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