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37 5437 板号 12314-1 官网分离 BIOS 确定OK

楼主(2017-07-12):
这个BIOS从
官网分离出来,通用于3437跟5437 ,刷完开机风扇会狂转,你亮机之后按 FN+x 激活就行,机器型号的话 自己在BIOS 里面选择就行了。
DELL 3437 5437 12314-1 原厂.zip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又学到了一招FN+X可以法狂转的了

网友(2017-08-30):
还有这功能,,,下一个试试

网友:
我的开机慢,刷了确实开机快,其它问题按照楼主的提示都搞好了。

网友(2017-12-23):
多谢楼主分享,风扇狂转FN+X真有用刚好遇到这问题。

网友A(2018-04-01):
这是最新的A1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新的A10吗?
应该是,一般从官网升级包提取出来都是最新版本的

网友(2019-03-04):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 BIOS确实好用